急求解!!!ARM与FPGA通信时候产生很大干扰!

楼主(2009-05-27):
急求解!!!ARM-S3C2440与FPGA-EP3C40F780通信时候产生很大干扰!
我们项目中使用的ARM是S3C2440,FPGA是EP3C40F780,最近,第一次将核心板(S3C2440)通过主板上的插槽插到主板上,结果FPGA主板被引入了很大的干扰!连电源(几乎所有的电源转换芯片)都有高达800mV的纹波!通过singal tap观察,FPGA内部工作紊乱。但是,在没有插核心板的情况下,FPGA工作正常。
我试图通过以下方法解决:
1  增大电源输出电容,增大输出电感(系统使用的是开关电源),本想通过此办法提供驱动力和文雅作用,但均没有效果;
2  通过外界的电源 独给ARM核心板3.3V供电,现象依旧,仍然是引入很大干扰。(之前ARM核心板的3.3V是与FPGA的3.3V共用一个电源芯片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并给个解决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2009-07-01):
地环路的处理?

这样的相同事情我在设计上遇到过,不过我做的不是arm和fpga的通讯。
可能的原因:
      1.i/o接口设计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导致电流过大,如果是这样应串入限流电阻。
      2.两块电路的地线接口处理有问题,或者共地点线太细?

      3.。。。。

细看原理图怎么两个接口的电源和地不一致?

网友B(2009-08-05):
800mv,可能不是纹波了,有可能负载超过电源的范围,仔细查查,有没有可能电源出现短路的情况?

网友C:
上图,电源部分电路。。

网友D: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请楼主检查一下
1.你的地线是不是正确,若正确,请楼主检查一下地线是否接上了大地,若没接大地,请接上大地。
2.你用的电源纹波为多大,现在很多的电源质量不过关,也的确是个问题。
若有可能,你可以把纹波的波形发上来我看一下,最好是把在示波器不同的时间单位(每秒、每格)下的纹波图像都存一下,发上来

网友D:
忘了问一句,你用的示波器是共地的么?你是否测试的时候只用了一个探头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