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实现以太网传输?

楼主(2009-05-31):
首先无法购买收费的以太网IP核;无法用SOPC。

本人想用FPGA控制DM9000实现以太网通信。不过对这个不了解。需要写协议栈什么之类的吗?

网友A:
如果无法用sopc,

协议部分怎样处理?不知道用那个公司的fpga,一般的xilinx和altera都有嵌入式处理器.如果不分析协议,只是接口到接口的转换,fpga应该能胜任

楼主:
好像DM9000可以自动将数据打包发送。

在网上找到一片**http://www.edadiy.cn/Article/QRSXTKF/DSP/200806/66.html

只要写接收和发送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个

~~

网友B(2009-07-19):
也来顶一下!

请问楼主 这样是否 达到了您的目的? 是否真的设计验证? 谢谢!

网友C(2011-03-28):
凑个热闹

网友D(2011-04-30):
可以这样做。纯FPGA逻辑代码也可以实现。看起来,你只需要做到IP层,在IP层的协议不是特别多,再往上TCP层一般就得要软件支持了。纯硬件有难度。

网友E:
就是照着PDF读写寄存器就行了,不过要先把数据打包成IP包才能往DM9000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