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号赋初始值的问题

楼主(2009-06-02):
自己练写了个程序 定义了一个信号计数变量 想让它的初始值为“00000011”,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 这个变量值却是从“00000000”开始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如果要在进程之前对一个信号赋值 该如何做?谢谢

部分程序如下:
architecture a of m is
signal C: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00000011";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C<=C+1;
end if;
end process;
output<=C;
 end;

网友A:
我的建议是

用一个PIN连接外部的复位电路,或者让主控的CPU提供Reset控制

FPGA则把这个PIN的信号,用CLK同步后,做Reset的操作

网友B(2009-08-10):
试了一下,没多大问题,最好加上RST

网友C:
在复位的时候对信号赋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