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编译器报错,altera的正常

楼主(2009-06-03):
reg[15:0] pixcel_buf[15:0];//16*16 bit refresh tft screen data buffer

Error: NETLIST:001 Behavioral HDL is not supported. Module vga has behavioral code in FILE E:vga_lcdmini2440verilogVGAh

这可是 verilog的标准语法啊。

altera就没问题。

楼主:
是软件安装问题,重新安装后正常

是软件安装问题,重新安装后正常

网友A:
re

重装,重启有时候还真是法宝。:)

网友B:
reg[15:0] pixcel_buf[15:0]

reg[15:0] pixcel_buf[15:0]
老王这个是rtl代码还是仿真代码啊?

网友C:
可综合的

不然Altera的还不报错?标准的16*16存储单元描述方式。

网友B:
明显的软件写法

明显的软件写法  ,不知道会给综合成ram还是寄存器

网友D:
xilinx 的一些源码里面也有这种写法

两维数组一般用于存贮器里

网友E(2009-07-18):
这是verilog2001的语法吧

缺省的是95版语法,你得告诉它你用2001。

网友F(2009-11-30):
回复 楼主:

你有描述有问题,通常的描述是 reg[15:0] pixcel_buf[0:15];//

网友G(2011-11-10):
回复 网友F:
Quartus II 大端小端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