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代码中generic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23):
请问下面这个代码中generic是什么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work.LPM_COMPONENTS.all;

entity LPM_CONSTANT is
    generic (LPM_WIDTH : natural;    -- MUST be greater than 0
             LPM_CVALUE : natural;
             LPM_STRENGTH : string := "UNUSED";
             LPM_TYPE : string := "LPM_CONSTANT";
             LPM_HINT : string := "UNUSED");
    port (RESULT : out std_logic_vector(LPM_WIDTH-1 downto 0));
end LPM_CONSTANT;

architecture LPM_SYN of LPM_CONSTANT is
begin

    RESULT <= conv_std_logic_vector(LPM_CVALUE, LPM_WIDTH);

end LPM_SYN;

网友A:
等效于verilog中的parameter

参数化设计用的 。多用 google搜索

网友B:
类属性说明语句的关键字

端口界面常数,常以一种说明的形式放在实体或块结构体前的说明部分。类属的值可由设计实体外部提供,设计者可以在调用时在说明类属的值。便于调用和修改。

网友C:
同意!

更加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D(2009-08-05):
参数传递映射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