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语言设计一个100进制计数器,要求有清零端和复位端

楼主(2009-07-08):
(无正文)

网友A:
指的可能是clear“置0”和set“置1”的意思吧

网友B:
My idea

个人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1,老师出题的原因(现在比较常见)。
2,打印错误(将“置位”打成“复位”)。
3,题目故意写错看个人发挥(概率较小)。

总之,考试是小,学知识为大。
皆为拙见,还望谅解!

网友C:
使能端没吗?复位端是不是使能端啊?

楼主(2009-08-22):
好久不上网,没顾上回复
考试时候我特意问老师了,说两者不同,也没告诉我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个人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1,老师出题的原因(现在比较常见)。2,打印错误(将“置位”打成“复位”)。3,题目故意写错看个人发挥(概率较小)。总之,考试是小,学知识为大。皆为拙见,还望谅解!  ...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析,客气了

网友D:
对LZ的单个模块来说, 复位和清零确实没什么区别,
但扩展到芯片级板级考虑就有区别了, 比如复位可能只在上电时产生,但是清除可能随时都有
复位信号还可能会初始化某些控制信号, 而清除信号则不然
所以对一般的模块设计来说 都会有复位输入,
即使可能和其它信号产生的功能一样, 但是接口形式上可以做到统一

网友E:
reset是复位到一个确定的状态,可以是全0,也可以是其他有特殊意义的数据。比如你有个递减计数器。
清零,就是全0.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E:
对了,电路内部状态,数据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和我们设想的一样。
乱了之后,要回到一个确定的状态,复位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F(2011-09-28):
你肯定听错了,一个是复位端,一个是使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