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系统仿真的问题。(我是新手,请大家棒棒忙)

楼主(2009-07-10):
    我现在要做一个系统,有模拟部分,主要是一些A/D,D/A组成的采样系统;还有数字部分,主要是用FPGA做的控制系统,其中还要用到闪存作为存储器。
    我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对这样的系统仿真,要求模拟部分和FPGA以及闪存在一起仿,最后可以读出闪存里的数据。
    小弟是新手,望各位高人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回2楼

那具体是用什么软件呢? 其实这个系统的采样频率是自调的,就是根据模拟量的变化速率的大小,由FPGA控制,自适应的改变A/D的采样频率。然后采得的数据存入FIFO,再从FIFO存入闪存。对于仿真的话,不一定要存入闪存,我只是想通过仿真,验证调频的这个过程。这个可以用软件实现吗?thanks!

网友A:
可以用c或者matlab仿真

AD不需要建模,就当成是数字出来好了。c可以做到cycle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