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PLD实现485通讯?

楼主(2009-07-23):
最近研究单片机和CPLD之间用485进行通讯,网上单片机用485通讯的资料很多,CPLD用485通讯的就比较少啦~~~
我主要是编写cpld作为下位机利用485接口接收数据,那里有相近的资料啊,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跟232有区别吗

跟232有区别吗,就多加了一个收发端得控制。

网友B:
re:

楼主没搞清楚485只是一个电平标准,真正的通信实际是UART实现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串口。CPLD要挂在485总线上进行通信,只需要外接一个485转TTL的电平转换芯片,如75176。485多为半双工通信,所以需要增加一个收发控制信号;当然也可以实现全双工,电路稍作改变即可。

网友C:
能否不外加芯片呢?

比如说在cpld里面写代码实现收发器功能

网友D:
你可以上网查查uart的源码,直接拿来用就行了,然后在电路上加一个ttl转RS485电平的转换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