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高手,在maxplusII中调用lpm_fifo_dc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7-28):
问题一:在maxplusII中调用lpm_fifo_dc编译出现引脚不匹配

在maxplusII中调用lpm_fifo_dc,因为有部分引脚不用,帮助文件中也说明这些引脚不是必须的,将其定义为“Unused”,但编译过程中仍然提示被定义为“Unused”的引脚,在设计文件中没有对应引脚相匹配,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另外,同样调用lpm_mux,也将部分引脚定义为“Unused”,编译却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问题二:编译出现层次路径太长错误

因为问题一的出现,设计了一个新的文件,只调用lpm_fifo_dc(或lpm_fifo),将器件声明的所有引脚都使用,但在编译过程中出现“层次路径太长”的错误。因为文件只调用了一个系统自带的lpm_fifo_dc,故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疑问:有没有那位大侠在maxplusII中成功设计过fifo,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这个基本上是没用了,换QUARTUS II吧!这个方便

网友B:
把错误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C(2009-09-28):
现在还在用max plus2,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