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VHDL中怎么调用自己的库呢?

楼主(2007-01-03):
大家好 请教一下VHDL中怎么调用自己的库呢?
之前在目录ccmul_vhd下面编译了一个程序ccmul,
在另一个目录mul_package中想将这个程序打包。

开始用
"LIBRARY work;
USE work.ccmul.ALL;"
编译出错
Error: VHDL Use Clause error at mul_package.vhd(2): design library "work" does not contain primary unit "ccmul"

然后改成
"LIBRARY ccmul_vhd;
USE ccmul_vhd.ccmul.ALL;"
仍然不行
Error: VHDL Use Clause error at mul_package.vhd(4): design library "ccmul_vhd" does not contain primary unit "ccmul"

怎么才能调用自己的库呢?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看看吧

先在你的工作目录中编译一下你的库,
然后在后面的程序中使用:
  USE ccmul_vhd.ccmul.ALL;
这个就能用的.

网友B:
定义成COMPONENT,然后在你的顶层声明这个COMPONENT就可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