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fpga做高速信号采集!

楼主(2007-01-03):
采样速度是200Mps,fpga控制AD采样,然后想在fpga里面对采到得波形进行滤波和计算等操作,大家说这样可以实现吗?以前我看到的是fpga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然后给dsp来计算。现在我想去掉dsp还能实现以前得功能吗?有什么利弊啊?

网友A:
能实现,但是你怎么买到这么大的FPGA以及与价格平衡呢?

网友B:
楼上的,我觉得可以吧

需要很大的FPGA么?20w门的足够了吧......价格也不是很贵,说不定比DSP还快吧

网友C:
同意3楼意见

所见略同,20W门的,速度应该也不是问题,不过还是要实际做出来看效果啊

网友D:
我只要100M,求出信号的最大值

网友E:
请问:

请问:这么告诉的信号采集,你用什么ad芯片呀?

网友F:
如果不做什么复杂运算,只是滤波之类的应该没问题!

如题!

网友G(2007-02-02):
cyII带dsp功能,不过求最大值用不了那么多宏单元

也用不到dsp,应该是很简单的vhdl程序。

网友H:
AD采用MAX155的可以满足要求三,就是造价太高!

如题!~

网友I:
250M的采样

我们都已经实现了250Mhz的采样,在fpga内部作dsp,时间比较长,但肯定能作出来。我们采用usb接口,将原始数据保存然后通过usb传到计算机,再作进一步处理

网友J(2007-03-08):
关键在模拟部分如何实现?

关键在模拟部分如何实现?

可以使用多AD,一定要控制好时基。

网友K:
好像不如用DSP方便,但FPGA高速的特点是在高速场合必须的选择

网友L:
250Mps,感觉应该棒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