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hdl从开始到做出东西来,需要几步啊?

楼主(2007-01-05):
我是做实验室的。实验室现有的东西就是电脑和实验箱。学生来了在电脑上写完程序,然后下载到实验箱上,验证一下就完了。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要做出点产品来的话,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烧成芯片或者其它的地步骤。
还有就是需要些什么设备,那里能买到这样的设备?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re

我也是刚学EDA, 也是用实验箱在做,虽然没有用CPLD/FPGA开发出产品,但是觉得 应该和用单片机搞产品一样,做个PCB板子将东西放上吧。下载的片子就是所谓的烧写片子。只要注意电源和相应的外围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1.控制SDRAM,控制高速AD,实现一个采集系统

2.算法,例如实现crc校验,mpeg4的压缩解压
3.实现一个DDS

网友C:
。。

需要下载口,画制版图的时候要画对封装。之前的大量工作在硬件外围电路上,一定要对,否则无法焊接,下载是后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