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看看这个程序

楼主(2007-01-09):
我想把一个三位数的个位.十位.百位的数分开来输出.
library ieee,book_lib;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book_lib.utils_pkg.all;

entity display is
 port(datain:in integer range 0 to 1000;
      x1,x2,x3:out integer range 0 to 10);
end display;

architecture beha of display is
  variable a,b:natural;
 process(datain)
 begin
    a:=integer(datain/100);
    x1<=a;
    b:=integer((datain-a*100)/10);
    x2<=b;
  x3<=datain-a*100-b*10;
  end process;
 end;

网友A:
这个程序行的通吗 ?

这个程序能通过吗 ?

网友B:
请问楼主?

book_lib这个库是干嘛用的啊?
我的Quartus 6.0 没有哦!

网友C:
上拉或下拉就是使输入管脚有确定的状态的

算法没错应该可以的吧?
你自己不会写到软件里仿真一下吗?
要学VHDL怎么也得有软件,又不一定非要Quar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