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LRN=!RD;中的CLRN可以写成CLEAR等吗?

楼主(2007-01-10):
初学者问:下面是一个书中好的程序:问题1、Q[].CLRN=!RD;中的CLRN可以写成CLEAR等吗?CLRN是不是有什么固定的格式。
2、!RD  的脚测试时是高电平有效,不是理论的低电平有效?若理论高电平有效,应该如何写?
SUBDESIGN LS161
(
D[3..0],EP,ET,CLK,LD,RD  :INPUT;
Q[3..0],CO               :OUTPUT;
)
VARIABLE
Q[3..0]     :DFF;
BEGIN
Q[].CLK=CLK;
Q[].CLRN=!RD;

  IF (!LD) THEN
    Q[].D=D[];
    ELSIF (EP&ET) THEN
    Q[].D=Q[]+1;
    ELSE
    Q[].D=Q[].Q;
    END IF;
CO=ET&Q0&Q1&Q2&Q3;
END;

楼主:
已经明白了大部分

1、Q[].CLRN=!RD;中的CLRN不可以写成CLEAR或其它,CLRN是有固定的格式,在mauxlus2max2inc下的dff.inc中有预先的定义,属于函数原型,除非修改此函数。
2、!RD前面的!去掉就可以理论上高电平有效。不论什么电平有效,试验效果正好与设想的相反,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