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QUARTUS 2

楼主(2007-01-15):
最近在搞CPLD/FPGA先用maxplus2,听朋友说太老了,不能支持最新的硬件,改用quartus2 ,发现LICENSE在编译时总不支持硬件,我也按网上说的**方法,可是还装不好,啊恩么回事,还有发现QUARTUS编译好慢啊,着正常吗?

楼主:
急!

谁有6.0好的license,共享一下!

楼主:
楼上!

楼上的朋友很热心,非常之感谢,我又调了下,发现一个文件没复制好,现在好了,不用了!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A:
wo you !

我有!要的朋友给我发E-MAIL
liming_19820104@163.com

网友B:
是不是Q6.1里面才支持$readmemb()系统任务?

6。0里系统任务都识别不了

网友C:
可以用这种方法试试!

安装license
1.
下载QuartusII 6.0的Crack,地址:http://www.xinworks.com/confirmdown.php?id=364。
2.
将其中的 sys_cpt.dl l复制到 alteraquartun60win 下。
3.
使用写字板软件,打开 license.dat 文件,修改该文件,将其中 HOSTID 的值改为本机的网卡地址。本机网卡地址可以在 dos shell 下使用 ipconfig/all 命令查看。
4.
启动 QuartusII 6.0,遇到如下对话框时选择 Specify valid license file 选项,点击 OK 按钮。5.
在随后的 license setup 对话框中,指定修改好的 license.dat 文件,点击 OK 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