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关于CPLD的选型

楼主(2007-01-16):
   小弟最近在一个对伺服电动机驱动器的实验。需要使用CPLD对编码器的脉冲进行四倍频,可是我没有用过CPLD,所以请各位大虾,推荐几种CPLD片子。
   谢谢!

网友A:
根据两个方面考虑

1.CPLD程序编写好后看程序需要多少逻辑门
2.电路需要CPLD实现多少个IO脚来控制

网友B:
我一直用ATF1508

我一直用ATF1508

网友C:
CPLD不带PLL很难倍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