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COMS的区别

楼主(2007-01-04):
请哪位大虾解释一下TTL与COMS IC芯片的区别.在使用时注意些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TTL电平和CMOS电平的定义方式不同

TTL电平的定义来源于Bipolar电路,因此其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定义是用具体电压值,而且TTL电平只针对标准电源电压(例如5V)来定义高、低电平。
CMOS电平的定义来源于CMOS电路,因此其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定义是用电源电压乘以一个小数来定义的。因此即使使用非标准电源电压,也可以有CMOS电平。当然,实际应用中,标准电源电压更为普遍。

楼主:
谢谢每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B:
謝謝各位大俠的指點,小弟長見識了

网友C:
实验课上老师强调,coms输入端不能悬空。。算不算区别哈

网友D:
那么具体应用方面有什么区别

都用在哪方面?

网友E:
COMS—TTL

那么应用的时候晶体管和场效应管能不能代替使用?使用时应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小小的见解

感觉应用时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

网友F(2007-03-04):
请问有人用过视频解码芯片SAA7111A吗

想问下:SAA7111A说是可以同时接受四路cvbs信号(pal制),分时输出数字信号.我就不知
道它是怎么个分时,是依次吗.只要通过IIC设置四路通道有效就行吗?

网友G:
它们工作电压不一样

它们工作电压不一样,CMOS,TTL之间的工作电压不一样的。它们的工作管脚不用时都不能空着的,不然它们的高低电平会确定不下来的。

网友H:
TTL电路与coms电路的转换速率不同

coms的开关速度要快

网友(2007-04-05):
长见识了

网友I:
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1.CMOS是场效应管构成,TTL为双极晶体管构成
2.COMS的逻辑电平范围比较大(5~15V),TTL只能在5V下工作
3.CMOS的高低电平之间相差比较大、抗干扰性强,TTL则相差小,抗干扰能力差
4.CMOS功耗很小,TTL功耗较大(1~5mA/门)
5.CMOS的工作频率较TTL略低,但是高速CMOS速度与TTL差不多相当。

网友J:
新手上路

网友K(2007-05-08):
弄本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来看看把

网友L(2007-07-21):
集成度

集成度明显不一样啊,CMOS的集成度可以做的很高,百万门级千万门级的,而TTL多的也不过几百门

网友M:
完全版差别

1,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2,CMOS电平:
   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3,电平转换电路:
   因为TTL和COMS的高低电平的值不一样(ttl 5v<==>cmos 3.3v),所以互相连接时需要电平的转换:就是用两个电阻对电平分压,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哈哈
4,OC门,即集电极开路门电路,OD门,即漏极开路门电路,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能将开关电平作为高低电平用。否则它一般只作为开关大电压和大电流负载,所以又叫做驱动门电路。
5,TTL和COMS电路比较:
 1)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2)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COM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50ns),但功耗低。COMS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芯片集越热,这是正常现象。
 3)COMS电路的锁定效应:
   COMS电路由于输入太大的电流,内部的电流急剧增大,除非切断电源,电流一直在增大。这种效应就是锁定效应。当产生锁定效应时,COMS的内部电流能达到40mA以上,很容易烧毁芯片。
  防御措施:   1)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钳位电路,使输入和输出不超过不超过规定电压。
               2)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加去耦电路,防止VDD端出现瞬间的高压。
               3)在VDD和外电源之间加线流电阻,即使有大的电流也不让它进去。
               4)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开关要按下列顺序:开启时,先开启COMS电路得电源,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关闭时,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再关闭COMS电路的电源。
6,COMS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1)COMS电路时电压控制器件,它的输入总抗很大,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所以,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要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
   2)输入端接低内组的信号源时,要在输入端和信号源之间要串联限流电阻,使输入的电流限制在1mA之内。
   3)当接长信号传输线时,在COMS电路端接匹配电阻。
   4)当输入端接大电容时,应该在输入端和电容间接保护电阻。电阻值为R=V0/1mA.V0是外界电容上的电压。
   5)COMS的输入电流超过1mA,就有可能烧坏COMS。
7,TTL门电路中输入端负载特性(输入端带电阻特殊情况的处理):
   1)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2)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平。因为由TTL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特性可知,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时,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端就一直呈现高电平。这个一定要注意。COMS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8,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它的输出就叫做开漏输出。OC门在截止时有漏电流输出,那就是漏电流,为什么有漏电流呢?那是因为当三机管截止的时候,它的基极电流约等于0,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0,经过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流也就不是真正的0,而是约0。而这个就是漏电流。开漏输出:OC门的输出就是开漏输出;OD门的输出也是开漏输出。它可以吸收很大的电流,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的电流。所以,为了能输入和输出电流,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和上拉电阻一齐用。OD门一般作为输出缓冲/驱动器、电平转换器以及满足吸收大负载电流的需要。

网友N(2007-11-06):
长长见识

长长见识

网友O(2008-03-31):
re

TTL和CMOS是两种不同的工艺
主要是电平规范不同,带负载能力,转换速率等方面
以后都向CMOS发展了 但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兼容TTL电平的

网友P:
驱动能力不同

    但 TTL 和 CMOS 器件由于材料的不同,导致其驱动能力、功耗、上升时间、开关速度等参数迥异,分别适用不同的场合。
--------------------------------------------------------------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台:www.smartever.com

网友Q(2008-09-16):
但有电路代换,很简单的

网友R:
英文教材的描述——TTL

 TTL, which means transistor transistor logic, is most commonly used for small and medium-scale integration (MSI). There are two basic forms of TIL. The first and original group has a low-power/low-speed version and the standard line. The later designs are Schottky clamped, which come in quite a few versions and are still growing. The Schottky diodes are used to prevent the transistors from going into saturation, with a resulting increase in speed for a given power dissipation.
     The older families, including the 54H/74H are obsolete and used only for replacement. The low-power Schottky, 54LS/74L5, and the standard Schottky, 54S/74S, have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The newer versions include the family 54F/74F called FAST and two Texas Instruments versions, 54AS/74AS and 54ALS/74ALS. There are designated Advanced Schottky and Advanced Low Power Schottky, respectively. All of the TIL families represent different tradeoffs between power consumption and speed.
      If speed is not required, the Low Power class is a good choice, not only because of low power consumption, but because its low speed makes it insensitive to many high-frequency spikes and glitches.
      Although open inputs to TTL logic act as a high, it is not a good practice to leave them disconnected in final circuitry. This is because the maximum speed is lowered and the noise susceptibility is increased. It is also not a safe practice to tie these inputs to the 5 V line because the breakdown voltage of the input lines are only 5.5V compared to 7 V for the supply pin. Unused open inputs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output of a spare gate that is held at a high or a 1 kH resistor can be inserted between the gate lead and the + 5 V supply. One resistor can be used for up to 25 gates in some logic families. A better way, however, is to use two resistors and a couple of microfarads of capacitance to form a stable Hi of about 3.5 V.
     One exception to this is the LS series where most of the devices have diode inputs, which can be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 5 V supply. Some of them have emitter inputs, however, which must be connected through the 1 kH resistor.
     The families are almost completely pin compatible, but for some strange reason there are a few exceptions. The power pin for dual-in-line sockets is usually # 16 (or # 14) and the ground pin # 8 (or # 7) depending on whether it is a 16-pin or 14-pin package. But, again, not always.

网友R:
英文教材的描述——MOS

 Mos logic comes in two forms. The first is called CMOS, where C stands for complementary, which means that both N channel and P channel transistors are used in a complementary fashion. These are mediumspeed devices that can be operated at 3 to 15 V. For example, a 54C73 flip-flop has a typical toggle frequency of 4 MHz at 5 V and 11 MHz at 10 V. If the speed limitations are acceptable, these devices are, on an all-around basis, clearly superior to the other families of logic. They have the lowest power consumption, high noise immunity (at 10 V), symmetrical drive capability at a good current level, and a very high input impedance. They are competitive with TTL in cost and are approaching TTL in the availability of logic functions, which are increasing rapidly. As contrasted to the other forms of logic, all inputs must be tied to a high or a low because they are open-gate leads of the MOSFETs and the devices simply do not know where they are if the gate lead is left open. One good feature is that the inputs can be safety connected to Z? + for a high. Particular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power consumption, which depends strongly on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and load.
     The second form of MOS logic is not really a family of logic elements but a collection of MSI and LSI (large-scale integration) that takes advantage of the small size and the low-power consumption of the MOS transistor to fabricate very large arrays. Typical of these devices are random-access memories (RAMs ), read-only memories ( ROMs ), and microprocessors. These devices can be made by either N channel or P channel processes. They are generally constructed so that their drive levels are TTL compatible and can be mixed with TTL circuits. Many MSI and LSI devices are available in both MOS and TTL. m these cases the TTL is used only if its superior speed is required.

网友R:
英文教材的描述——ECL

The last of the logic families to be discussed is called emitter-coupled logic, or ECL for short. This differs from the other forms of logic in that the transistors are operated in a linear mode and not allowed to go into saturation. ECL is therefore the fastest of all logic forms. It also consumes the most power. ECL devices operate from a -5.2V power supply, a logic low is -1.8V, and a logic high is - 0.9 V. The output stages are open-ended emitter followers, which are externally terminated with a 51 resistor to a -2V supply. This clutters up the circuit a bit, and the - 2 V supply because of its low voltage must have a low efficiency. The basic ECL gate is the OR/NOR as contrasted to the NAND gate for TTL.

网友S(2010-11-08):
一直不明白,现在懂了

网友T(2011-04-26):
谈谈TTL和CMOS电平(转贴)
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HTTL——High-speed TTL
LTTL——Low-power TTL
STTL——Schottky TTL
LSTTL——Low-power Schottky TTL
ASTTL——Advanced Schottky TTL
ALSTTL——Advanced Low-power Schottky TTL
FAST(F)——Fairchild Advanced schottky TTL
CMOS——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HC/HCT——High-speed CMOS Logic(HCT与TTL电平兼容)
AC/ACT——Advanced CMOS Logic(ACT与TTL电平兼容)(亦称ACL)
AHC/AHCT——Advanced High-speed CMOS Logic(AHCT与TTL电平兼容)
FCT——FACT扩展系列,与TTL电平兼容
FACT——Fairchild Advanced CMOS Technology
1,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
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
0.4V。
2,CMOS电平:
   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3,电平转换电路:
   因为TTL和COMS的高低电平的值不一样(ttl 5v<==>cmos 3.3v),所以互相连接时需
要电平的转换:就是用两个电阻对电平分压,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哈哈

4,OC门,即集电极开路门电路,OD门,即漏极开路门电路,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能
将开关电平作为高低电平用。否则它一般只作为开关大电压和大电流负载,所以又叫做驱
动门电路。

5,TTL和COMS电路比较:
1)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2)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
    COM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50ns),但功耗低。
    COMS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芯片集越热,这是正常
现象。
3)COMS电路的锁定效应:
   COMS电路由于输入太大的电流,内部的电流急剧增大,除非切断电源,电流一直在增大
。这种效应就是锁定效应。当产生锁定效应时,COMS的内部电流能达到40mA以上,很容易
烧毁芯片。
  防御措施:
   1)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钳位电路,使输入和输出不超过不超过规定电压。
   2)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加去耦电路,防止VDD端出现瞬间的高压。
   3)在VDD和外电源之间加线流电阻,即使有大的电流也不让它进去。
   4)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开关要按下列顺序:开启时,先开启COMS电路得电
源,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关闭时,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再关闭COMS

电路的电源。

6,COMS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1)COMS电路时电压控制器件,它的输入总抗很大,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所以
,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要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
   2)输入端接低内组的信号源时,要在输入端和信号源之间要串联限流电阻,使输入的
电流限制在1mA之内。
   3)当接长信号传输线时,在COMS电路端接匹配电阻。
   4)当输入端接大电容时,应该在输入端和电容间接保护电阻。电阻值为R=V0/1mA.V0是
外界电容上的电压。
   5)COMS的输入电流超过1mA,就有可能烧坏COMS。

7,TTL门电路中输入端负载特性(输入端带电阻特殊情况的处理):
   1)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2)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
平。因为由TTL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特性可知,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时,

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端就一直呈现高电
平。这个一定要注意。COMS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8,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它的输出就叫
做开漏输出。
   OC门在截止时有漏电流输出,那就是漏电流,为什么有漏电流呢?那是因为当三机管截
止的时候,它的基极电流约等于0,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0,经过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流也
就不是真正的0,而是约0。而这个就是漏电流。开漏输出:OC门的输出就是开漏输出;OD
门的输出也是开漏输出。它可以吸收很大的电流,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的电流。所以,为了
能输入和输出电流,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和上拉电阻一齐用。OD门一般作为输出缓冲/驱
动器、电平转换器以及满足吸收大负载电流的需要。
9,什么叫做图腾柱,它与开漏电路有什么区别?
   TTL集成电路中,输出有接上拉三极管的输出叫做图腾柱输出,没有的叫做OC门。因为
TTL就是一个三级关,图腾柱也就是两个三级管推挽相连。所以推挽就是图腾。一般图腾式
输出,高电平400UA,低电平8MA.

网友U(2011-06-24):
20楼的大侠,强啊!

网友V:
TTL芯片的驱动能力比较强
CMOS:功耗低,输入电阻大,体积小的

网友W(2011-08-28):
谢谢楼上的给出的答案受益匪浅

网友X(2013-01-10):
TTL和CMOS接的时候要注意电平兼容的问题哦!!  在出现问题的地方,查一下芯片的内部结构  很容解决问题

网友Y:
又复习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