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spectre跑cdl网表文件仿真

楼主(2007-03-08):
现在拿到一个cdl网表,需要仿真,但是不知道怎么用spectre仿真。

网友A:
要在terminal下跑simulation

需要把cdl网表转换成spectre支持的网表格式
命令: spp -convert <netlist name> net1.net
然后在terminal下跑仿真就可以了
btw:近来可好:)

网友B:
这个小子十多天不来了。估计偷懒在

网友C:
谢谢,这几天也正困惑这个问题呢

网友C:
今天试了一下,用这个命令,但就是没有输出spectre的网表?

高手给解答一下吧

网友D:
基本没戏

官方认为CDL网表是用于做LVS的。
SPECTRE目前支持SPECTRE和SPICE网表。

网友A:
to liweigang

首先要确认你是不是在terminal下执行的操作?其次你的环境支不支持我说的命令?我这里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近来还好

SPUS,你说的TERMINAL是什么意思?我还是用的CADENCE的SPECTRE,偶尔会用命令跑跑

网友A(2007-04-09):
to entertest

我说的terminal就是linux下的xterm窗口,仿真工具还是spectre,不过所有的仿真文件(除了网表)都要自己编写。

网友E:
re

命令: spp -convert <netlist name> net1.net

不会是你们那里自己写的一个什么转换的脚本程序之类的东东吧?
改改cdl好像用hspice是可以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