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的心可以挽回吗

楼主(2007-03-09):
(无正文)

网友A:
好样的!在困难面前退缩闪人,自己永远不能提高

这种时候,你要做的首先不是想着自己做什么实验的问题,你应首先考虑如何挽回你在老板心中的形象。

你要把身段放低,要求老板给你多些时间证明你是能干的,一定要诚恳!若我是你的老板,我会先给你一些简单定义好的工作,要求你限时完成,根据你完成的情况逐步加码,逐步增加难度和自由度,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对你的信心逐步恢复的过程。

当然,老板也有可能为难你,这种时候你千万不要直接回绝或顶撞,但也不能一口应承,可以要求先研究一下,然后自己辛苦些,多做些功课,再与老板探讨你不能完成和不能按时完成的道理。

若老板不想炒你的鱿鱼,就说明有挽回的余地;若老板一味地刁难你,就说明他的肚量太小了,你的机会也很小了。但不管如何,走人不是上策。

网友B:
不懂,能提供更多的材料就好分析了。

如果没什么特别的,还是换一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