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芯片设计公司想以ARM为控制器设计芯片,是否要买ARM的LICE

楼主(2007-03-13):
我关心的是,这个LICENSE要多少MONEY?

网友A:
1~5万美元

网友B:
没有那么便宜

就一般的ARM7还要几十万美元呢,ARM9还要贵,估计要50万美元吧

网友C:
我们可以提供部分验证过的IP.

有ASIC设计的digital & analog IP可以提供,如需要可email联系
-8bit 1T/2T/4T/12T MCU
  8bit RISC CPU
  16bit MCU
  32ibt RISC CPU
  Audio Echo Processor
  16/24 bit DSP Core

- Interface IP:
  Usb1.0 controller/PHY
  Usb2.0 Controller/Host PHY
  Usb2.0 OTG
  PCI/PCI-X
  PCI-Express Controller/PHY
  IEEEE1394 Controller/PHY
  Ethernet 10/100/1000 Controller PHY
  IDE/SATA Controller/PHY
  AMBA2.0/3.0 IP
  AMBA Interface IP

- JPEG/JPEG2000 Encoder/Decoder/Codec
  MJPEG
  MPEG2 Decoder
  MPEG4/H264 Codec/Encoder/Decoder

- 8bit ADC/DAC
  10bit ADC/DAC
  16bit DAC
  Modulator

另外还提供各种各样得ASIC设计EDA平台(windows & linux & Solaris版本),有需要  可以email联系详细谈。

Email: soft_cores@163.com

网友D:
参考价格

参考价格:
1,arm7:价格在150~200kusd左右;(还有royalty,这个相对来说灵活点)
2,arm9:价格在200~250kusd左右;(还有royalty,这个相对来说灵活点)
arm的价格很硬,一板不会和你打折,除非你是超级牛的公司.不过目前看来大陆可以让arm动心的不多,而且上述都是GDSII的格式的,目前大陆好像没有给NETLIST的.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是软核arm920

网友F:
回复4楼

4楼能否给一些你们的audio DSP 和USB(controller/PHY) 的具体信息以及报价。

网友G(2007-04-15):
可以先做再给钱

现在ARM提供一个先做再付费的商业模式。
你可以与ARM联系,先从他们网站下ARM的相关设计资料,并到Foundry流片,在样片验证成功开始量产时才开始付相关费用。

网友C(2007-05-15):
royalty 一般多少?

royalty 一般多少?

网友H:
实际上都是用ARM的IP硬核的多

还请问,如果购买四楼的USB OTG的PHY,可以提供仿真模型吗?
因为需要对OTG逻辑提供测试向量

网友I:
re

目前大陆好像没有给NETLIST的.
--------------------------
我知道华虹就有个软核

网友C:
大陆有好几个公司都有ARM license了吧

大陆有好几个公司都有ARM license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