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什么叫做高扇出信号?

楼主(2007-03-17):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驱动能力比较强的输出脚吧

网友A:
也许是因为"长线不经过可编程开关矩阵"吧

楼主:
开关矩阵要分流?大概不会吧?经过应该理解为绕过觉妥帖

网友B:
用于布时钟信号

网友C(2007-04-25):
扇出系数

删除系数高是指驱动负载能力强,带负载多

网友D(2007-06-13):
应该是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