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21):
对于芯片来说这三个温度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我是新手不太清楚这三个温度的区别
storage temperature
Ambient temperature
junction temperature

网友A:
storage temperature   储存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环境温度
junction temperature   结温

网友B:
是这样的

storage temperature  芯片不工作时(不加电)的存储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芯片工作时的周围环境温度
junction temperature 一般是指芯片工作时芯片内部(半导体器件)温度。

如果芯片上功耗很小,可以认为结温与环境温度相等。

楼主(2007-05-13):
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