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SoC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7-04-09):
各位前辈, 现在我做的毕业论文是SoC方向的,我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解除下疑惑,谢谢各位.
我的毕业设计是设计类,学的又是工科,如果不做出来点东西恐怕不太好。可是我们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没有开过相关的课程,当然我也很努力的自学了,不过有很多东西还是很混乱.希望各位能给我解答下我的疑问~~
1.SoC属于IC,我认为他和传统IC的区别在有RTOS,请问RTOS如何放进SOC中呢?
Windows CE好象有200MB左右,这么大的软件是不是很占用存储空间啊?VxWorks有多大呢?
2.RTOS如何识别其他的IP核心呢?如何调用芯片里的资源呢?

网友A:

不懂

网友B:
SoC和传统IC的区别在有RTOS??

不知楼主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息的?正因为这个错误信息,使得你下面的所有问题变得更好笑。

如你所说“SoC属于IC”,而RTOS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是一种软件,一个IC内怎么会有什么软件呢?谈软件从来都是在系统运行时才有意义。

如果说“SoC和传统IC的区别在可以运行RTOS”,这也不对!三极管是传统IC,它是不能运行RTOS!但一个51单片机算不算传统IC?它也可以运行RTOS。

关于“RTOS如何放进SOC中”,想想51单片机运行的程序是放在哪里的,答案也就有了。

剩下两个问题,自己慢慢想想吧,我说太多不好。

网友C:
SoC

   现在业界对SoC这个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SoC,中文直译为片上系统,一般是指在一个复杂芯片中包含了处理器IP、片上存储器以及用户定制IP等,这些不同的IP通过片上总线互连通信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SoC包含处理器就必然包含软件部分,而系统的软件从底向上可分为:硬件诊断程序、硬件驱动程序、RTOS以及用户程序等;一个SoC系统工具其系统的需求和复杂度可以选择是否需要RTOS,不是每个SoC都有RTOS的。
   RTOS如何识别和使用片内IP呢?这个问题跟PC机操作系统如果识别和调用PnP设备的道理是一样的,通过底层驱动程序,RTOS就能管理和使用各种片内IP了,不过这些都需要硬件设计的支持。
to liu8862000:
    设计一个SoC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需要足够的资源和技术底蕴,毕业设计如果是要从头设计一个SoC,个人认为,中国的高校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仅仅是做相关的工作,那才是可行的!——个人意见,仅做参考!

网友D:
google

图书馆+google
不要局限于中文资料

网友E(2007-05-30):
SoC

顶四楼的朋友,要完整地做个SoC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