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如果使用cpld的容量太多,会不会是编译通不过的原因

楼主(2007-04-12):
使用的是xilinx的95108,vhdl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编译后总是报:
ERROR:Cpld:868 - Cannot fit the design into any of the specified devices with  the selected implementation options.

macrocells used  95%
pin        used  99%

会不会是是使用的容量太多了?

网友A:
试着改变下编译的优化选项,如由缺省的速度优先,改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