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过018um的电路的请进来聊聊

楼主(2007-04-16):
来自 2楼

网友A:
two cents

简单的说,原因是寄生R C都变大
线宽越小,金属线 unit square R 更大 (thickness 变小);加上宽度变窄,单位长度,R更大。
同时金属线间距变小,同样长度,线间电容变大;层间距也变小,层间电容变大。

R变大,会改变digital circuit延迟,analog circuit pole。
C变大,会增加coupling

想了解更多,可参见 http://www.stanford.edu/class/ee371/lectures/lect_09_2up.pdf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呀

大家都不愿意说吗?

网友B:
前辈来说

版图还没设计啊

网友C:
都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用过0.18um工艺,在设计电路的时候要留有足够的裕量,这样在设计版图的时候你的压力会小一些,或者说是给你留下的余地会更大。至于版图设计也是要仔细考虑的,在走线的时候要尽量减小寄生参数,怎么走线要仔细体会,不可画了就算了。还有就是格点的精度一定要设对,0.18um工艺要设为0.01,我以前刚刚画的时候设为0.005,本以为精度越高越好,结果是版图从新画。

网友D(2007-05-20):
请教四楼

为什么0.18um工艺格点的精度要设为0.01,我现在用的是TSMC的工艺,我设置为0.005好像也没什么事啊。以前.25的都设置为0.005,都没问题啊

网友E:
和格点肯定无关,应该是自己没设置好

这个肯定没关系的,格点设置成0.005 肯定没问题的

关键是PDK还有相关的都要设置成相同格点,假如有的IP或者引用的CELL使用0.01的格点,而你用0.005的格点就会有问题,不过这个都可以解决的。重新画没必要吧,输出的时候选一下就可以改过来,从新导入,换个tf文件就好了

还有,虽然0.18um大部分时候还用不到OPC,不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用比较小的SRAM bitcell,还是会有手动的OPC加上去,这个时候格点一般肯定是0.001的。举例说的话,一般0.18um的CELL用的大小是4.65 um^2,可是有小的到4 um^2,还有更小的到3.89 um ^2左右,后两个CELL都有很夸张的手动OPC加上去的,格点一定要0.0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