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已经将源和衬底短接,gmbs还不为0?

楼主(2007-04-23):
在cadence仿真环境下仿真时,已经将mos管的源和衬底短接了,但是从仿真结果看,衬偏效应还是没有消除,因为gmbs并不是零。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看一下.lis文件

看看是不是sub和source的电压一致

网友B:
这个传个图来吧

短接了Vbs怎么不是零啊

gmbs是个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