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adc,欲请教望赐教

楼主(2007-04-25):
要做adc,现在正在看拉扎维的模拟设计,接下来我都该具体看些什么书?作些什么呢?》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要看你做哪种类型的ADC

ADC主要有pipeline, sigma-delat, flash, SAR等类型.

你可以看看
(1)CMOS DATA converters for communications
author Mikael Gustavsson, J. Jacob Wikner, and Nianxiong Nick Tan

(2)CMOS analog-to-digital and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首先你要确定是要做那种类型的ADC. 你也可查查IEEE论文把原理弄清楚.然后试着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