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售饮料机

楼主(2007-04-26):
   大家好!我最近想用verilog语言编写一个自动售饮料机,考虑了一下,是用状态机来做,但是有一个功能考虑了好久,不知如何用代码实现--->"在买饮料过程中,按取消键(ESC),取消本次操作,让投进去的钱再出来",该饮料机设五角一圆两种币值,分别表示为halfone.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仔细想想

我认为这是一个状态机嵌套的问题 你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B(2007-07-21):
程序代码

可能在状态转换的时候需要添加一个语句吧例如:
……
if(esc==1)
    state=s0;
    tip=***;
当按下esc时,state回到原始状态,投入的硬币作为找零自动给出好了,反正你在没有这功能时也要设置一个输出信号作为找零的。我现在手里没有可以用的软件,程序无法写出了,只可以这么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