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下电路图

楼主(2007-05-09):
这是一个西勒振荡电路,帮忙分析下电路图中各元件所起的作用(0.01的电容,2.2的电感R10,R11,100K的变阻器,10K的电阻,0.1的电容所起的作用)谢谢了

网友A:
我得见解

(1)0.01u电容和2.2uH的电感组成的滤波电路.避免电源和内部电路的相互干扰.可能同时也能影响振荡频率,起振.

(2)100K,10K电阻两个作用. 一个是构建振荡的平衡工作点. 二是和0.1u的电容一起, 组成一个RC,决定振荡的频率.

鄙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