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高频头的频点已锁定的办法

楼主(2007-05-11):
请教大家个问题,怎么判断高频头的频点已锁定了阿?

网友A:
关于高频头

是数字高频头还是模拟.数字的,AGC,LMS,FEC都锁定.模拟的判断有无同步头

网友B:
..............

采用PLL的锁定指示功能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先判断FL,后是AFC,如果有VIDEOCODEC结合起来就很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