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5-12):
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介质和结构不一样,从而导致特性不一样

楼主:
再问大侠

电解电容一般用在什么电路里?电解电容的滤波特性是不是好些?谢谢!

网友A:
电解电容的容量容易做大,通常用在电源滤波电路里面,

因为这些地方对电容容量较大. 例如我现在用的这个功放板,上面有4只15000uF/63V的大电解电容,
它们就是电源滤波的,提供稳定的电源。由于大电解电容的高频电容不好,所以还在上面并联了小容量的
薄膜电容.

你可以去我的BLOG里面看看模拟技术版块,里面有讲为什么要并联小电容。

网友B:
主要是ESR不一样

电解电容的ESR比较大,因此自谐振频率也就低,因而不适合做高频滤波;而瓷片电容ESR小(ESL)也小,常常和电解电容并联来滤掉高频噪音。

楼主:
谢谢, lasso!

ESR和ESL分别是什么?

网友B:
不客气

ESR和ESL分别是电容的串连等效电阻和电感。因为没有电容是理想的,所以当电路的工作频率达到一定时,这些寄生的电阻和电感就显得很重要了。在某些场合,还需要更复杂的模型来表示一个“简单”的电容,比如需要考虑电容的漏电流的时候。

网友C(2009-03-26):
啊啊

他的极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