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态芯片是个啥玩意儿?

楼主(2007-05-16):
     n  n  n
   +---------+
   |  7200.. |
   +---------+
     u     u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变态芯片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查遍所有的我知道的芯片资料网站都没有结果...
   芯片的一则是3个引脚:3*"n" ;另一侧有两个引脚: 2*"u"  .
   芯片上面的数字是7200 或者是7208或者是7Z08......芯片比较小,看得不太清楚!
   承情高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路过的客人!能不能提点建议,或者是留个查芯片的牛b网站!!

网友A:
可能是复位芯片吧,

楼主:
谢谢罗!请各位在提点提点!

楼主:
好像不是复位芯片,虽然有这种封装的芯片,但是引脚功能对不

网友B:
你也要画出周围的元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