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增益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5-21):
各位活跃在一线的大虾们!!
愚毕业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其前端信号放大动态范围很大,我用泰克示波器观察从传感器采集的振动信号,距离较近时,示波器显示超出幅值(信号饱和),远距离时信号特别小。这种情况在电路设计时怎么处理,我想用自动增益控制(对饱和信号可以么?)。由于刚接触,请问一下自动增益控制能对信号进行衰减么,谢谢你的热情答复。。。呵呵

网友A:
自动增益调节 程控放大器

网友B:
AD620+数控电位器

网友C(2007-07-27):
电阻

输入与输出接个电阻

楼主:
多顶一下啊

就只接个电阻这么简单么?还请赐教,那不是对小信号也衰减了么,和放不放大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