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个TFT屏驱动IC

楼主(2007-05-26):
介绍一个个TFT屏驱动IC,2.5寸屏,最好内置OSD.
有人知道不?介绍一下,

网友A:
驱动IC

屏的分辨率是多少?哪个厂家的屏?

楼主:
640 * 480

分辨率最好是640 * 480 ,屏还没有选好厂家,有没有什么推荐呀?

网友A:
2.5寸

可以去renesas,samsung公司找一找。他们的产品型号比较多。
2.5寸的TFT屏,分辨率怎么有640*480呀?
你们是模组厂吧。

网友B:
我们公司就是做驱动IC的,呵呵,

我们公司就是做驱动IC的,呵呵,
2.4寸TFT 240*320 QVGA ST7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