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向诸位老师请教一个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我现在刚接触集成块,一个集成块上面标有许多的英文字母和数字,比如下面这三块,我想问的问题有两个:
1、我在 www.21ic.com 上面查这块集成块的资料时,应该输入下面的那些英文字母和数字?
2、这些英文字母和数字的标示方法是否有什么规则?第一行是什么?第二行是什么意思?......
从什么渠道(主要是教材或者网站)可以获取这些知识?

一
z zilog
z8400 ps
z80 cpu

二
zilog
z8430 ps
z80 ctc

三
sn74ls273n
@rq8301
nzhor
ls273

补充:我只有第三个集成块在www.21ic.com上面查到了,我输入的是“sn74ls273n”而一块和二块类似的集成块,我就是查不到
谢谢诸位老师看此帖,望给以解答。

网友A:
可以这样!

一
z zilog
z8400 ps
z80 cpu
中,z8400是具体型号,可以在www.alldatasheet.com中
输入z8400就可以得到它的数据参数。

二
zilog
z8430 ps
z80 ctc

中也是,只要输入z843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