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有多只脚的元件(如集成块)从电路板上卸下的?

楼主(2007-05-30):
各位大侠是怎样把有多只脚的元件(如集成块)从电路板上卸下的?用电烙铁怎么卸?
是否有什么技巧类的学问呀?

网友A:
用牙咬,不行就用电烙铁,再不行就用热风枪

最后一招是用榔头敲。

网友B:
用IC拔取台,国产的便宜180-600元不等,白光的好就是贵

用IC拔取台,国产的便宜180-600元不等,白光的好就是贵

网友C:
最好是用热风枪

如果周边的重要元件位置合适,
建议用热风,加热几圈就拿下了。这样可以保证
管脚的原形。
双排的用一两个烙铁,加多点焊锡就可以搞定

网友D:
用烙铁

双排的IC用电烙铁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E:
哈哈

只要是能加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