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楼主(2007-06-13):
通常的5v电压,最高5.5v。要设计一个电路做5v->3~4v的电压变化。
可是现在最高只有3.3v的器件,直接工作似乎很不安全。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安全工作吗?

网友A:
抬高地电压

可以尝试把地电压和称底电压同时抬高,本质上还是保证工作电压域的压差不超过要求

网友B:
RE:

用1117降压不就行了!

楼主:
RE

我需要同时用到最高电压和地电压,怎么把信号转来转去好麻烦。因为芯片的PSUB是一起的,所以只能接最低的地电位了。高电压下很难使用NMOS。一个简单的开关,我都没想出来怎么做好,因为不能使用CMOS互补开关了。

不能使用外部的稳压器的,我还要用到最高电压呢。

真的很头疼。

网友C:
5v转3.3v不就行了吗?

网友D:
还书觉得直接转电压就好了

网友E:
双井

如果有双井,看能否采用井电位切换达到分时复用的目的?

网友F:
加电阻限流

网友G:
5v转3.3v直接转就好了

网友H:
一点建议

1,选高压工艺.
2,就是要冒险,把源漏到gate的间距拉大.

网友I:
管子架构

用cascode架构,只要vds,vgd 不超过安全区即可

网友J:
换工艺

换个5V工艺不就OK了!!!!

网友K(2007-07-19):

1.使用电源转换:5v--3.3v
2.选用兼容较强的芯片!

网友L:
另外

用二极管降压

网友M:
分压不行吗

网友N:
学习中!

还是觉得用5V转3V最直接!

网友:
果然鱼龙混杂!

网友O:
采用cascode结构阿

采用cascode结构阿

楼主:
我要输出4.5v,并且只能用3.3v工艺

直接5V-〉3.3V是不行的,我还要输出4.5v呢。转工艺也不现实,已经有大部分模块使用3.3v nwell cmos工艺设计了。

cascode结构是个可行的办法。这个办法要求cascode控制信号和电源信号同时上升,不然cascode管也有可能击穿。

使用电阻实现电压变换是个不错的选择。

目前打算把大部分电路使用从5v产生的3.3v供电。输出4.5v部分要好好考虑,争取让mos管仍工作在安全区。

楼主:
nmos耐压还是pmos耐压

把源漏和gate间距变大可能有改善,至少电流会平均些。希望领导能同意增加面积。

不知道器件在高压下损坏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单纯的高电压加在gate上导致gate损坏,还是高压下严重的热电子注入效应导致vth迅速变化而损坏?
看厂家的可靠性报告,单纯加高压而无电流时对pmos的vth影响比nmos大;加高压并有电流时,nmos热点子注入效应限制了寿命,pmos的影响根本就没有测试。这样看,如果是单纯高压导致vth变化,nmos效果好;如果是热电子效应限制,pmos好。晕了!

似乎pmos击穿电压比nmos高些。这是很多cmos工艺的共有特点么?

楼主:
楼上

这里是IC设计,我是要设计完成特定功能的一个模块。这个模块和其他模块一起构成一个单片系统。

你写的是什么型号的IC啊?没查到。

网友P:
好像大家都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的想法是在芯片里面怎么做到(用3.3V工艺,接5V,不致于烧坏),不是外接其他稳压芯片.
我的想法是:
(1)用一个或者两个PMOS(Psub工艺)作二极管接法,接进去的电压就只有3.3V左右. 注意,虽然PMOS上的连接电压有5V,但是相对电压不到2V,那么是安全的.
此法最佳

(2) 外接一个能奈5V电压的mos,也就是设计一个LDO,只不过奈高压的MOS是外置的.缺点: 需要分立元件.

(3) 串联一个电阻,再用MOS实现稳压. 此法简单,但是电阻消耗很多功耗,且发热.在只需要输出小的电流的场合可用.

hspice@163.com

楼主:
楼上介绍的第一个方案还可以,就是外加元件麻烦

因为还要监测电流,这样还需要外加一个很小电阻。电阻上的电压要很小才能保证效率,这要求内部检测电路的电流检测基准典雅很小,运放失调更小。

串电阻限流然后再稳压要很小心。举例一种错误,当内部电路达不到最小正常工作电压时,工作电流有可能比正常的小,也有可能比正常的大(某些结构的bandgap就这样)。如果电压低时消耗电流较大,有可能形成一个负反馈,把电压lock在正常工作电压以下。这种设计一定要小心。直接使用外接电源时,因为电源具有非常大的电流输出能力,所以不会lock。

网友Q(2007-08-24):
觉得有点搞笑

这样做出来的 绝对不是好电路 好芯片

网友R(2007-10-09):
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呢

除了能让功耗相对低点,其他好像都没有改进,最好还是更换工艺.
想用3.3V的工艺做最高点压达到5V的芯片,如果不想添加额外的保护电路,那你就要看看这个工艺是否有支持5V的高压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