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28脚的单片机有哪些啊?

楼主(2007-06-17):
我想查下一块被打磨的单片机的具体型号,只知道是28脚dip的.哪位大侠能高知下28脚的有哪些厂商生产的,包括型号,我可以自己去对下管脚分布.
问题补充:28脚dip的 电源和地在中间 不同与比如atmel在14脚和28脚的

本来以为可能是philips的,但是VCC和GND没一致

网友A:
Atmel单片机有不少电源和地在中间的

例如ATmega8,ATmega48

楼主:
我去看看

  google好几天了 没个头绪..

楼主:
可能就是ATmega8

  比较了下电路图上的连线 很可能就是这款 明天再去仔细看下
  谢谢maychang

网友B:
AVR的T26L好像是28脚的

网友C:
microchip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可以试试 查查PIC16c××或者PIC16F××系列! 电源和地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adsp328

主要用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