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逻辑门的门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6-22):
使74系列逻辑门芯片时,在输入电平处于低电平最大与高电平最小值之间时,会如何?我用的是7404,

楼主:
望知道的大哥赐教呀!

望知道的大哥赐教呀!

网友A:
在这种情况下,会是一个不确定的值

可能是1,也可能是0,所以这种情况是要避免发生的,具体的最好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B:

不稳定呀!
前几天修理机器时用到的74HC14 VIN=2.8,输出没有低电平.用万用表量电压导致触发,输出低电平.就知道是输入电压小VIH

网友C:
不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