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cpu体系结构方面的问题(ARM)

楼主(2007-06-28):
最近在看RISC cpu 核,对cache分为icache,dcache的实现很迷惑,不明白指令译码后如何区分该存入ICACHE还是DCACHE.
希望能在这个板块得到答案。(至少斑竹rickyice有研究哈)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1&t=2581615&tp=%u5173%u4E8EARM%u7684%u4F53%u7CFB%u7ED3%u6784

另外请介绍下网上是否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谁说指令译码后才存入Cache?仔细看看你推荐的帖子中的框图

指令译码和执行是在CPU核中。

楼主:
可能

多说几句

问题
图一是arm内部框图
1。图中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分开了,那么其分别存储的什么,分别是指令和数据?难道在CPU译码前就把指令给分解了分别进入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不大可能。很多CPU都是这样,不太明白cache分开的实现机制?
2。另问指令MMU是介于外部MEM和cache之间还是介于CACHE和cpu核之间。我认为可能是后者,
另贴一图,从图中看出,cache分为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几乎是标准实现,

另外能否结合一条指令执行把ARM内核框图中的各单元动作解释一下,谢谢。
上图中准确的说只是图示了armCPU 内核和外围单元的框图,而armCPU(即图中的arm9tdmi core) 内部单元类似alu,freeze,except,timer,pc等这些单元并没有画出来,

对应体系结构的标准单元来说---理下思路
上图中图示了
asb:biu即总线接口单元,
cache:一级分成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
MMU:分成指令MMU和数据MMU
WB:有时称sb,即回写缓冲,
DU:调试单元即图中TRACE INTERFACE PORT,这里不明白怎么又还有一个JTAG

图中的r13,cp15不知是什么。还有WRITE BACK PA TAG RAM好像是一个转换表,不太明白。

cpu执行时,asb从外部读取指令进入CACHE,ASB由mmu转换地址给出。。。。。。不太明白了,这里mmu也分成了指令指令MMU和数据MMU,那么地址转换如何实现呢???

楼主:
方便讨论

下面是标准CACHE实现。

楼主:
arm框图

把图贴上来,21ic贴图还有限制,太麻烦了

楼主:
就是不明白这种

数据和指令分开的实现机制

网友B:
指令和数据是两个通道啊

如果不分开的话,读指令和写数据就不能并行了。指令的读取是依据pc为地址的cpu总是一条一条指令读(指令cache一般只有读操作),数据cache的读写是由指令产生的典型的load,store指令都会造成数据cache的读写。而指令cache只要cpu在运行就会读的。

网友C:
re

7楼的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