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抚慰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07-06-30):
抚慰电路有什么用啊?
为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提供复位脉冲?为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提供直流电压?为CPU提供时钟脉冲?   为时钟电路提供电源?.....

网友A:
头一次听说抚慰电路。。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复位电路的功能就是把芯片的所有寄存器等初始化到原始的

程序重新开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