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2007-07-12):
电压跟随器有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少的特点,它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是运放电路前端 还是后端?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给你介绍本书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西安交大出版社
赛尔吉欧.佛朗哥 著
刘树棠 译

网友B:
2楼说的书我这里有

写的不错,主要介绍了采用OP,如何搭建起来各种电路

但是如果LZ说的是采用简单的MOS管的共漏结构做成的电压跟随器,个人感觉不要用,这样用对频率响应不好,具体的看拉杂维书上有分析

网友C:
我感觉

我觉得应用在前面将信号和放大隔离避免影响,而且利用他输入阻抗靠的特点

网友D:
地方上的几分离开

输入呀!!

网友E:
用得不多

因为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电平不能达到电源(nmos)或者地(pmos),在低电压电路中受的限制很大。通常的3.3v电路中,nmos跟随器的输出达到2v就不错了,很受限制。
而且跟随器的输出能力不对称,做输出使用也受限制。例如nmos跟随器,输出电流能力很强;吸收电流能力受电流源限制,如果增大电流源能力,功耗则增大很多。
如果这些不足在电路中没有影响,跟随器还是不错的。例如大压差regulator的输出级。

其实使用普通AB类推挽输出,获得大输出范围的同时也可以获得等效低输出电阻。Rout=R_输出级/环路增益,只要高环路增益,Rout也很低。就是这种电流的零极点响应可能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跟随器偶尔在电路中出现,利用输出电阻低的特点,把跟随器输出的极点频率提高到环路带宽之外。或者作为电平转换使用,把输入信号降低一个v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