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PGA二分频问题!

楼主(2007-07-29):
    请教各位大虾,CYCLONE的EP1C6Q240C8为什么在普通I/O口测不到外部信号的二分频信号啊?用VERILOG和原理图描述都不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写个四分频的程序测到的却是二分频,实在不解!(程序绝对没写错,嘿嘿!)

网友A:

do u make sure?
pls paste some programs f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