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器误差求助

楼主(2007-08-01):
用.5工艺做出来的震荡器的误差范围是多少? 比如做一个100M的震荡器,它的摆动范围大约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B:
你可以根据电阻,电容和mos管的参数估计

考虑工艺corner和电压,温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