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 8.2i打不开编辑窗口

楼主(2007-08-02):
  安装好ISE后。无法打开编辑窗口。。就是建立工程后再建个比如说VERILOG MODULE的时候就看不见让我写代码的界面。。请各位高手指教。。我已经装了很多遍了。。

网友A(2008-03-29):
我机上的XILINX也这样啊

  请问你有找到解决方法了吗?请赐教

网友(2010-05-26):
先看verilog或VHDL,工具就用Modelsim吧
下来两条线,
走FPGA学QUARTUS或ISE、Synplify
走ASIC路线学DC、FORMALITY 、PT、ASTRO等。
上面都只是工具,做那方面还要看你的爱好了
CPU那就学计算机体系结构,视频音频那就学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