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被拍砖的问一下,FPGA高手请进!

楼主(2007-08-09):
    请问各位大虾,怎么用Verilog实现16进制到10进制的转换啊?谢谢!

网友A:
路过

笨办法就是把16进制数做FOR循环次数,然后在循环里做一个10进制的计数器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B:
标题太恐怖了

网友C(2007-11-13):
楼主对呀

我也觉的是组合逻辑

网友D:
编码转换问题

网友E:
几位的?

16以下的还是做表吧。简单啊。呵呵。
复杂的说起来就不知道怎么做了,看看库里有没有先。

网友F:
都是2进制吧

不知你要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