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芯片分开画,怎样加封装?

楼主(2007-08-16):
一个芯片分开画,怎样加封装?
EP1C12Q240C8

我用的是这款芯片,原理图是分模块画的,他们分了五块,Dsignator分别是U1A、U1B、U1C、U1D、U1E,可是给这5怎么加封装?

只给一块加,其它无法连上;都加上,载入到PCB的时候出来5个大封装?

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都填一样的蜂装。要在原理图里面选择它是哪个part

楼主:

楼上这位大侠,能不能说具体点?

是属性里的part type? 我全填的是EP1C12Q240C8,但在PCB里还是出来5个

能不能给点具体步骤,小弟愚钝,还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是原理图里面,元件属性里面有两个part

在下面那个part里面可以选择数字,分别选择1到5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下面那个PART无法修改
望大虾指点

楼主:
是原理图里面,元件属性里面有两个part

可是part里面只有1,没有其它数字了

网友B:

对啊
而且改不了

网友A:
无法修改那就说明你那个元件只有一块

网友A:
晕了,也许你把它做成5个独立的元件了?

要做成一个元件,下面增加一个个的part。你可以参考库里面现成的4与非门什么的例子。

网友C:
原理图LIB没有做好

原理图LIB没有做好

楼主:
原理图LIB没有做好

对,我发现这个问题
我在库中建了5个part,并在原理图里也修正了,但是出来的还是5个大封装,并没有集合到一起

对了,我用的是protel 99se,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Designator要全部改做U1,不要搞什么U1A,B什么的

楼主:
Designator要全部改做U1,不要搞什么U1A,B什么的

问题解决,多谢computer00大侠!

这个问题一解决,这个东西基本就成了,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