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系统(或者芯片)工作频率越高功耗越大

楼主(2007-08-16):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越高处理速度越快,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处理的任务更多,对应做的功越多,那么功率自然高了,也就是其功耗大了,不知道说的明白不?

网友B:
路过

cmos等一些器件在开和关的时候,波形是有斜坡的,这个时候器件就会发热,相当于放大状态。频率越高处理速度越快,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波形斜坡越多。如果频率高片子里做的事情状态不变功耗也很低的。

网友C:
就是开关损耗

比如一个开关管,每次开关时,都有贯通电流即损耗,再比如,这样一个开关管,一秒打开一次,只有一次损耗,如果每秒打开n次,即有n倍的损耗。

网友D:
看公式

对于CMOS来说W=c×v×v×f

网友E:
打个比方

叫你举着个东西不放,慢慢的也会冒汗。这个就是静态功耗。
如果不举东西,只是叫你不断的蹲下、站起,弄久了也会出汗的。这个就是动态功耗。
蹲下、站起的频率越快,你出的汗就越多。所以频率越高,功耗就越大。

网友F:
走 1 小时: 没事;

跑 1 小时: 吐血.

网友G:
原来大家还挺幽默的

网友H:
圈圈的回答让人吐血附和!

形象到了一个不能再形象的地步
通俗易懂

网友I:
路过

CMOS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频率越高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越多,也就是开关损耗啦

网友J:
CMOS开关的高低电平中间态功耗最大,静态功耗较小

CMOS开关的高低电平中间态功耗最大,

静态功耗相对较小

网友K(2007-10-03):
圈圈的回答很搞笑吗!顶一个

网友:
让我说说

因为 频率 增加

联系到  趋肤效应

电阻相应增加

要达到相应的电流

电压也增加

所以功率增加

以前的 雷鸟CPU 要超频,就要增加电压

温度也 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