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ance仿管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8-17):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analog artist选择plot波形

然后用鼠标选择电压源的一个端头就可以了
注意时端头而不是wire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非常感谢

网友B:
在电压源上加个人0欧母电阻

测电阻的端 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9-17):
cdsdoc

新手一定要多看cdsdoc。不知道如何仿真或者如何看仿真结果,请先查cds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