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设计极点问题求教

楼主(2007-08-23):
用双级运放做的LDO,有两个主极点
由于输出要外接一个较大的电容
导致两个极点靠得很近,PM很小
用密勒电容已无法较满意地分开
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思路的啊?
加零点的方法,由于跟工艺关系较大,如果无法很好解决,暂不予考虑

或者有没有其它的设计思路能够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可以把内部极点向高频率转移:利用缓冲器减小输出电阻。此时外部极点要保证,要使用陶瓷电容。

在外部电容上串联电阻或者利用电容本身ESR,这样有了一个零点,可以抵消一个极点。

在内部添加零点抵消一个极点。

网友B(2007-10-26):
二楼的思路对的

就是这么考虑。
还要看应用上,电容是怎么要求的。

做ldo设计,弄到最后你就发现是在走钢丝,方方面面要平衡。没法追求
极致性能。基本原理大家都懂,也不太可能有很新的实用的电路结构,只好
仔细把握了。